[Cadence Sigrity] Cadence下的SI工具选择

楼主(2019-11-07):
    cadence 和 sigrity 内有很多SI工具到底用哪个呢?区别是什么?allegro PCB SI  speed2000 sigrity systemSI?各书介绍的还不一样,有点晕;现在看Speed2000 适合做DDR 总线时序仿真,其他的就不明白了。

网友:
    哈哈,资本家的套路,就让人搞不清楚。然后上当。。。

楼主:
    疑惑是那种更适合串行高速仿真 那种更适合并行总线仿真? 有的要提取S参数 有的工具不用那种更准确?

楼主:
    意思是speed2000是更注重后防 ?

网友:
    speed2000 主要用来提参;
sigrity powerSI用来仿真PDN;
    systemSI用来仿真高速信号(并不常用);
cadence 自带的SI/PI 用的比较少。

    总体来说仿真就是用不同软件相对专长的组件,没必要全家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