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库的维护

楼主(2019-11-07):
    大家都是怎么进行封装库的维护的?我现在觉得有一点乱,没有个规范和约束,不管是layout还是其它的,就很没有效率

网友A:
    封装库维护的话。准备工作要做好,尤其是封装的命名,然后定期更新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库维护的话。准备工作要做好,尤其是封装的命名,然后定期更新封装库。

    之前的命名有一点随意了,没有规范,先从明明开始,重新整。。。但是规范一点,可能名字会很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命名有一点随意了,没有规范,先从明明开始,重新整。。。但是规范一点,可能名字会很长。。

    先确认命名规范吧,同类型的IC可以选择A-Z,AA-ZZ不会很长。每种类型的封装命名的时候确认下怎么命名会容易区分。这样以后找起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命名规范吧,同类型的IC可以选择A-Z,AA-ZZ不会很长。每种类型的封装命名的时候确认下怎么命名会容 ...

是的,最近空闲时间在确定命名规范,打算重新整理之前的焊盘和封装这些

网友:
    可以出一个命名规范表,以后按表进行命名

网友:
    搞一个命名规范 省的后面乱

网友(2019-12-09):
    参考大公司的,可以的 。比如金百泽

网友:
    可以考虑CIS

网友B:
    封装库的维护不要局限于设计软件,而应该跟公司的物料系统挂钩,这样才能方便查找和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库的维护不要局限于设计软件,而应该跟公司的物料系统挂钩,这样才能方便查找和维护!

    现在我们公司就是只做设计,所有其他的都是外协,没有库房

网友:
    看来的要先规划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