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经验

楼主(2019-11-07):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经验之谈)
1、软件与硬件电路最好是同时做,不要前几天都在搞软件,等到最后才来焊板,到时如果
出问题都没时间改了, 我参加时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要么也可以在面包板实践下, 有人可
能产能用仿真软件仿真, 但那毕竟是仿真, 有时跟实际相差还是很大的。反正是不能到最后
才来做印制电路板。
2、队员分工好,最大限度发挥整个队的能力,而且经常讨论,让三个人都知道对方的进
展,同时也好处理各个负责模块之间的链接。
3、在竞赛前就应该做好准备:做好一两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最好有下载口,支持在线编
程)、5V/12V 稳压电源和显示板等小模块, 将各个模块程序编写好。如 7 段数码管的显示(建
议使用串口, 节省单片机的I/O 口,如搭配74LS164 或74HC595,我那时是使用两块74HC595
芯片,一片位选,一片发送数码)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4、由于前期已经做好各模块板了,因此竞赛时具体做板只需改进,从而达到题目要求。
画PCB 板我个人认为单面板好,好焊板。焊接芯片时能用插座的还是用吧。这样既可以防
止焊接时焊坏芯片,而且芯片可以多少使用。赛前自己也准备些常用的器件。
5、竞赛前还是在图书馆借点书来,方便赛查阅。
6、论文在赛前一定要试写一两篇,至少也应该看过些论文,知道它的格式。论文可以一
个人负责,后面大家一起修好下,也可以个人负责自己模块的,最后再汇总。
7、赛期是4 天3 夜,时间还是很紧的,但也要注意休息,这几天一定要坚持,能挺住。
最后不管得不得奖, 参加过总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最后再说下要多总结, 每次工作后总结
出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方便以后的工作和学习。电子设计竞赛其实不是很难的, 其中, 我觉
得模数电路基础和单片机这两方面最重要。一般来说,把这两个方面摸熟一点就行了,像
DSPFPGA/cpld 等都可以不用。
我们碰到的一般都不是很复杂的控制,也没什么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等对时效较高的东西,
没有必要去用DSP。说实话, DSP 的使用可比我们所学的8 位单片机复杂得多了。
FPGA/CPLD 也可以不怎么管,因为一些低速的时序逻辑也可以用单片机来完成,并且灵活
性要高一些。真正需要高速的地方不是很多, 用专用或通用的数字逻辑芯片就行了, 如果是
因为所用的通用的数字逻辑芯片(如74 系列)较多,想综合到一块FPGA/CPLD 芯片去实现,
这在MAX+plus II 中也很容易实现,在它里面就有像74 系列这些常用东西的库,在原理图
中把它们拉出来,连好线就行了,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找老师帮忙。
对于模数电路,书上最基本的东西要掌握,这些是你的基础。虽然在竞赛时碰到的东西可
能都是你在书本上没有看到过的, 但是你可以上网找出它的原理图和实现电路的参考图, 你
可以用你所学的基础,把它们综合到你的设计中去(不会很困难)。在网上搜索引擎很多,多
找找看, 肯定可以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的。图书馆也有像实用电路大全这种书, 书上可能就
有你想要或者差不多的电路,去试试吧。另外, Electronics WorkBench 这个东西个人觉得比
较有用,你可以先用它来验证你的设想,应该学会使用它。
至于单片机,我们所要用到的东西也不会很多,通常都是一些定时、简单的运算与控制、
还有就是键盘与显示等东西。键盘接口书上可能都有现成的例子。显示要看是否使用专用的
芯片, 推荐使用专用的芯片, 不然会占用大量单片机的引脚接口的, 网上还可以找到对应的
发送模块程序,如果不用,直接通过单片机的并口把数据送出去也简单。控制就不必说了,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吧。至于运算, 有些单片机可能没有乘法和除法指令, 需要自己编个
移位加减作乘除的子程序来实现, 把移位加减作乘除的原理搞懂, 浮点运算估计用不上, 但
最好还是看一看怎样用加减法来实现。定时书上有说的, 看书吧。编程时,最关键的是搞清
楚各种情况下单片机各种状态寄存器的状态: 是否开/关了某个中断(中断允许标志位),中断
是否有如你所期望的发生(中断标志位),在条件判断时,各个寄存器的状态是否如你所期望
的( 是置位还是清零)。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往往程序调试不能通过,都是这里有些地方你没
注意到,并且这些错误光靠软件仿真还比较难找出来。
论文很重要,你的作品在测试过后能不能获奖,论文占了一半或以上的因素,因为评审的
专家能看到的只有你的测试数据和论文。论文的写作必须按严格的格式来写, 相关的公式和
图片是必不能少的。所以一定要找到相关的公式, 即使你不明白它的含义。其实也不是每一
个专家都能真正搞懂它的含义的, 有时他们是不会仔细去研究的, 但是你的论文如果没有公
式,他就会据此来扣你的分。图片也一定要有,如电路原理图,整体设计图,仿真结果图,
测试数据图等, 有些可以在protel 和Electronics WorkBench 里面画, 再把它添加到文档就是
了。其它的一些如关键字,引言,原理,测试数据等都是固定的格式。怎样把你的设计表述
得清楚明白, 把你的设计的特色展现出来, 这就考你的写作水平了。自己也不清楚的东西不
要说太多,含混过去就是了。不要制造一些自己的术语,所有的术语都应该是公认的。
对于分组,应该是各有分工,各有所长,不要一个人做所有的方面,不然你会忙不过来的,
所以开始组队时不要光顾相互的感情, 而忘了你是否需要这样的搭档, 因为组队一旦定下来
以后, 很少有机会更改的。团结很重要, 有困难挫折时不要互相指责, 应该是齐心协力一块
解决问题, 当然,学术上的问题可以争辩。如果你觉得你的搭档有什么东西不对, 应该是大
家静下心来讨论,解决问题,不要自己在一旁另起炉灶,一切推翻重来,也不要意气用事,
发展成相互指责。
在竞赛时,老师虽然可能会给你指导,并可能亲自上阵,但我们并不能一切依赖老师。川
大也参加过这么多届了, 每届的参与帮助的老师会少吗?但川大获过几次国家奖?学生自己
本身的努力也很重要的。因此, 你可以寄望老师给你点明原理,指出实现方案,但你还是得
自己去找相关的资料, 并自己动手实现方案, 不要把这一切都等着老师来帮你完成。但是我
们又不能离开老师的指导, 一些老教师实践经验丰富, 他做过的一些课题里面可能就包含了
你现在要完成的题目, 由他来给你点明一下原理, 提出一下实现的方案, 你去找资料时就有
了个目标, 不会无所适从。平常上网时应该多留意一下与电子相关的网站, 留意一下找资料
的门路, 不要到时找不到可以找资料的去向。找到有用的资料是很关键的, 而这些东西在你
们上课的书本上都找不到。
虽然题目是希望你可以加进一些创新的东西,但其实真正把基本要求完成了的人都不多。
开始设计时应该立足于基本要求, 先把基本要求完成了再说创新的东西, 不然, 你所谓创新
的东西根本无所依附。做出了完成基本要求的实际东西, 你才在上面改进, 添加一些花哨的
功能,那就OK 了。一定要注意保存成果,不要破坏做出了的东西,不要一切推翻重来,你
要做的只是在不破坏原设计的基础上的改进,这很重要。
测试是在电子科大进行的, 如果碰到你不会用的仪器, 你可以叫他给你讲解示范怎么操作,
要么直接换个测试仪器(如那边用的多是数字存储式示波器,跟我们用的不一样)。测试时不
要慌张,一步一步该怎么做,一定心里要清楚。一定要争取自己操作仪器, 不要让其它学校
的老师在瞎搞混。否则,把东西烧坏了,你可就要哭了。另外,带些备用芯片过去是个明智
的办法。
至于焊接方面的,虽然说也要对布局是否合理和焊得是否美观打分,但只要你的东西测试
能过关,这个分一般是要给你的。但如果测试不能过关, 你最合理最美观也没有。最重要的
还要焊牢固,以防运送途中出现焊点脱落的情况。
1、4 天3 夜的竞赛不仅仅是考临时的发挥,而是平时的经验积累,有经历的人都知道,
刚开始调试学习一个模块时, 可能就需要几天才能调试好,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怎么能在那么
短时间内做出一个系统呢?
2、在4 天3 夜做的系统,基本好多模块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到时候拼成一个系统,顶多
到时再补充一两个模块即可;
3、元器件清单会提前1 周发下来,这一周弥足珍贵,有好多题目要求,从题目的中就能
反映出来, 有经验的老师就能马上猜出题目, 这几天就提前准备好几个相关模块, 以备使用,
并且要搜集起所有相关资料,以防用;
4、竞赛中也要注意,有些人可能会在电路板上直接焊接导线测试,这个也要规范一些,
有时去做板子或自己腐蚀电路板, 那是估计竞赛也接近尾声了, 有时很难在这很短的时间内
将电路板调通,这时还需要将以前的实验班拼凑起来,作为备用方案,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我们竞赛时就遇到过这种问题。
5、竞赛肯定是非常紧张的,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休息,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大多都是连续
工作20 多个小时以后可能会有点累,好多也只是在桌子上趴一会。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
建议三个人轮流去休息, 每次一个人休息,有2 个人在做,建议第一天要休息好, 第二天趴
一会。第三四天的时候估计大家都紧张到了极限,根本就没心思睡觉啦。比赛固然很重要,
但身体也是很重要的
6、重点:小组成员一定要同心协力、共同坚持到底比赛期间由于时间非常紧张,难免有
些同学会很着急, 跟伙伴难免产生摩擦, 但大家要互相体谅, 每个人在这时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少了谁这场竞赛就面临失败, 这不仅仅是考察个人能力的一场竞赛, 更是一个考察
团队精神是一场竞赛。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也许现在大家感觉不到,在竞赛时就
会有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