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重启问题

楼主(2019-11-07):
    系统重启,后来更换了VREF_DQ分压电阻,从768R和1K换成1K和1.3K后正常,
    分压值没有变化,但没有再出现过重启的问题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分压电阻用的稍大,应该和VREF电流相关。

网友:
    :hug:高手回答

网友:
    你是怎么想到要换电阻值的?

网友:
    人家本来就是1K,自己非自做主张换成其他的

网友:
    想不明白,难道跟时序有关系?还是手痒特性

网友:
    可电源质量差,你索性换更小的电阻反向验证下。

网友:
    分压值有变化 ,电压变小

网友(2019-12-11):
    从电路图上看,不是DDR4;如果是DDR3,DQ的Vref是50%*VDDQ=1.5V*50%=0.75V,所以上下分压电路应该要相同,并且精度需要尽量精确,以精确化VrefDQ,来判决建立和保持时间。

网友:
    上下分压电阻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