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限流回路易损坏

楼主(2019-11-07):
如下图的回路,IRF540易损坏什么原因,请各位道友指导,仿真没有异常

网友A:
    特殊情况下,比如上电瞬间,绝缘栅对沟道电压可能超过了击穿电压,一般也就是20V击穿。通常在栅极、源极之间要接个保护稳压管,10-15V的。

网友:
    多看,多学,多调试,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負載接法VF1對地嗎?? 電流呢??  而 IRF540 MOSFET 是電壓控制, 卻不見他的G腳有任何能穩壓的零件.

VF1位置已经接上负载电容和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情况下,比如上电瞬间,绝缘栅对沟道电压可能超过了击穿电压,一般也就是20V击穿。通常在栅极、源极之 ...

    Vdss电压有100V,实际电源电压才48V不会超过击穿电压,Vgs的需要稳压管?我看一般电路都不会加的,有没有参考电路,谢谢

网友:
C1 = 4.7mFT1 打開瞬間 C1 是短路的,此時 VGS 突波可能達到接近 48V

    IRF540 VGS 耐壓只有 +/-20V,使用久了就往生了!

    批死敗死Pspice)使用暫態Transient)仿真,應該就看得到突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ss电压有100V,实际电源电压才48V不会超过击穿电压,Vgs的需要稳压管?我看一般电路都不会加的,有没有 ...

    1. 之前没人提到Vdss.2. 我提到的击穿模式是栅极-源极之间电压超过Vgs极限值得(通常+/-20)。想一想上电瞬间C1两端电压为零,Vgs会是多少。
    3. 别人没有用保护二极管不等于你也一定不需要用。
K5. 既然会用仿真,何不在瞬态分析中增加一条曲线VF2-VF3, 栅是否安全一目了然。

    不愧是版大!^_^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之前没人提到Vdss.2. 我提到的击穿模式是栅极-源极之间电压超过Vgs极限值得(通常+/-20)。想一想上电瞬 ...

    感谢,之前一直没考虑VGS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VR1+VCE(T1)+VR4...........VCE(T1)=VGS 不會有48V喔(導通時.)

    重點在 Gate-Source Leakage IGS M ...

    感谢,感谢!一直考虑VDS,没有考虑Vgs,之前将坏的管子拆下来,测量D,S脚是导通,所以一直考虑是VD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一直考虑VDS,没有考虑Vgs,之前将坏的管子拆下来,测量D,S脚是导通,所以一直考虑是VDS的问 ...

樓主的圖看起來也是用踢哀TI提那酒Tina 9)仿真的,暫態分析將 48V 開啟瞬間展開,有沒有看到 Vgs 壓差有超過 20V 的地方?

這仿真有一個疑點是時間軸不太對,Vg 和 Vs 的起始點是在 48V 開啟前。

    喝酒誤事,少喝一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的圖看起來也是用踢哀(TI)提那酒(Tina 9)仿真的,暫態分析將 48V 開啟瞬間展開,有沒有看到 Vgs  ...

狗叔是严谨的人:)

在 t=10.00nS 处 Vgs 超过了20V。
    Vs、Vg 在输入电压上升之前就开始爬升,会不会跟用了理想阶跃电压输入有关,输入电压上升率是无穷大,把Tina 9搞懵了,弄出 10pS 的因果颠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叔是严谨的人:)

在 t=10.00nS 处 Vgs 超过了20V。

版大的推測也不無可能,基本上這類的仿真軟件,不外乎是透過一堆運算得到結果,我覺得還有一種可能是時間軸展開後的運算誤差(因為取樣點不足)。

如果用過 Pspice 和 Tina 9,會發現只要電路稍微複雜些 Pspice 會算很久,而 Tina 9 很快就能算出結果。我常認為 Tina 9 的運算不如 Pspice 嚴謹,但由於它節省時間,且速度不快的電腦也能執行,所以還受到蠻多人喜愛。

TI 只 License Tina 9 開放給大家使用,其實最新版本已到 Tina 12,只不過需要花錢買。我還遇過 Tina 9 和 LTSpice 仿真出不同結果的案例,有空再跟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