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 拉线更改线宽

楼主(2019-11-07):
请教各位, mentor PCB 内更改线宽,按照图中书上讲的操作,线宽只能在拉线的时候修改,也就是只能是在拉线完成后,或者拉线中才能修改,这样非常不方便,我还需要回头修改那么一截比较细的线。能否在我拉线之前更改好线宽,这样一次完成(在不更换typical 线宽的前提下完成),谢谢了

网友A:
    用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快捷键-----

你指的是使用CW 的快捷键设置吗?CW 快捷键试了下不能再画线之前设置吧

网友B:
    可以在ces中对信号分类,再设置线宽,比如电源、地设置宽一些,15mil或20mil;阻抗线按照阻抗表设置线宽;模拟信号10mil等,每一类线宽也可分三类设置:最大、普通、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ces中对信号分类,再设置线宽,比如电源、地设置宽一些,15mil或20mil;阻抗线按照阻抗表设置线宽; ...

    你好,我现在画的是开关电源的PCB图,现在CES当中就只分配了低压类,高压类,然后具体的线宽设置成0.25mm-6.35mm(6.35mm这个最大值软件内不知道再什么地方修改),typical 值为0.25mm,。
在ces中,没有单独设置电源和地网络,毕竟网络类比较少。现在需要加粗的地方也主要是这些网络,。
    这个软件第一次使用,请问一般你们的操作习惯是不是会单独设置电源和地网络的线宽吗,不会把他们和信号类放在一起?

    wmz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画的是开关电源的PCB图,现在CES当中就只分配了低压类,高压类,然后具体的线宽设置成0.25mm ...

电源类网络pin数多的情况,一般会把电源、地等在CES中归为一个class,然后统一设置线宽。模拟板、电源板、射频板如果信号比较少,也可走线时单独调整线宽,cw命令

网友(2023-06-25):
    这个线宽功能确实难用,特别用惯了Zuken以后,它不能保持任意设置的线宽,只要不修改它就一直可以保持,非要去设置一类的宽度或走线时来选择或者敲命令来改,效率低下。这么简单的容易实现的提供走线效率的功能软件公司就是不更改。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