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格式是dxf 的logo 图形是空芯的,如何能填充成实心的

楼主(2019-11-07):
导入的logo 图形是空芯的,如何能填充成实心的

网友A:
菜单:shape->compose shape

楼主:
    就是这步操作不成功

网友:
    线没有闭合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步操作不成功

操作不成功是不是某个地方有空隙造成没闭合,如果搞不定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B:
    点选线段,右键选 close shape

网友:
    导dxf的时候就有设置fill shap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选线段,右键选 close shape

说的很对 。。。。。。

网友C(2020-03-05):
引用 网友A:
菜单:shape->compose shape

    空心套空心  里面的空心要求挖空,外面的空心填实,怎么操作?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空心套空心  里面的空心要求挖空,外面的空心填实,怎么操作?求指导

    没懂,把你的图片截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懂,把你的图片截图看看

    P文字里面的D是空心的  但是现在执行命令后也填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文字里面的D是空心的  但是现在执行命令后也填实了

字母的你直接用text不更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字母的你直接用text不更好么

    求教下方法,有的异性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教下方法,有的异性就不好处理了。

你用什么方法导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方法导入的

    bmp 图片直接导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mp 图片直接导入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插件的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6808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