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 layout 时选中整段net线

楼主(2019-11-07):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啊,
1:mentor是否可以在select 模式下选中整个线,这样我可以整条线删除或者调整线宽。当前遇到的情况时,我选择这个线,只能选中这条走线中的一段,怎样的发,我调节线宽只能调节一段,非常的不方便。
2: 我选中其中的一截线,删除后,会留下一个没有连接好的线头,但是我不能再这个断线的地方接着画线了,必须从原来的器件PAD 上重新画线,请问这个问题大家有碰到过吗? 怎么解决的。
有知道任何一个问题的都可以解答,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上正解,1.双击可选中一段,三击可选中整个网络 2.可能是设置时没勾选从线、孔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1.双击可选中一段,三击可选中整个网络 2.可能是设置时没勾选从线、孔出线

谢谢了,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