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端口电路

楼主(2019-11-07):
    请问mcu每个模块内部端口电路是怎样的?谢谢!, [, |5 e; I3 o, i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单片机规格书里 有大致的描述

网友:
    问题不完整

网友:
    看看ST的单片机手册吧,都有内部IO的电路图,上下拉 ,推挽 开漏

网友:
    建议看看单片机的手册,里面有对外接口的基本原理示意,但是内部各模块之间的接口……这估计是芯片设计师才能了解的了

网友:
    单片机规格书里 有详细说明

网友:
    你这是广撒网啊,单片机太多种类了

网友(2019-12-07):
    啥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