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敷铜后与pad 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9-11-08):
如图所示,在mentor pcb 敷铜后,需要与焊盘链接,对于0603之封装需要使用十字链接方式,图中1处; 对于标贴散热器需要使用直连方式,图中2处。
现在我的PCB板上需要不同的敷铜连接方式,请问能否单独在软件内分别设置敷铜的连接方式,或者指定某个区域的敷铜使用其他的连接方式。

楼主:
或者可以这么问,在不影响图中1的连接方式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图2的敷铜连接方式。

网友:
可以在建part时候添加,铺铜时候按照以器件属性优先就可以了

网友:
    鼠标点击焊盘,右键,可以更改选择焊盘的连接方式

网友:
    可以对于焊盘编辑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close 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