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9-11-08):
目前大家经过批量验证过的0201,0402的封装,pad设计多大?
不仅感谢

网友A:
这两种都对锡量敏感,要结合你的钢网设计来定,这个0201焊盘尺寸供参考网上有一些推荐设计,但存在设计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都对锡量敏感,要结合你的钢网设计来定,这个0201焊盘尺寸供参考网上有一些推荐设计,但存在设计差异 ...

我见有公司采用0.25mm的方形pad,不知道批量问题大不大

网友:
一般宽度方向加大到0.3mm以上,主要为了降低贴片精度的要求,多一点加工余量。

网友:
0201封装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拿不准可以先问下SMT工厂有没有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