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买的“无线发射接收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9-11-08):
如图;
右侧是发射模块 ,有3个脚,  ATAD,VCC,GND
左侧是接受模块  VCC,2个DATA,GND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 发射模块的 ATAD 可以输入高低电平信号,然后接受模块的输出就会有反应。 我做了实验 确实是这样,(我是用一个二极管把接收模块的一个data脚与GND连接到一块) 当ATAD有高电平时,等就会亮, 但是感觉不是很稳定的样子,我没有发射信号,LED有事也会亮

网友A:
    莫斯代码接收机?

    用绕线电感做的天线,估计频率不会高。
自由空间中,有低频干扰,也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斯代码接收机?

    用绕线电感做的天线,估计频率不会高。

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