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验证RC522和射频卡是否通讯成功,但是最基本的功能也没实现,求教各位

楼主(2019-11-08):
    最近在用51单片机做一个关于rc522的小项目,刚开始,想先实现最基本的功能,想着刷一下卡,单片机上某一个指示灯就亮,但是现在这个功能实现不了,请教大家能不能帮忙检查一下,看看连线或者程序有什么问题?       首先是程序

#include "LPCREG.h"
#include "pindef.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void InitializeSystem()

        P0M1 = 0x0; P0M2 = 0x0;
    P1M1 = 0x0;        P1M2 = 0x0;
        P3M1 = 0x0; P3M2 = 0xFF;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while ( 1 )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LED = 0;

            else
              LED1=0;

    //端口定义放在MFRC500头文件里
    sbit     MF522_NSS  =P1^3 ;                        //RC500片选
sbit     MF522_SCK  = P1^4;
    sbit     MF522_SI   = P1^5;
sbit     MF522_SO   = P1^6;
    sbit     MF522_RST  = P1^7;
//指示灯
sbit     LED  =    P1^0;
    sbit     LED1  =    P1^1;

连线我都是按照这个定义连的

不知道为什么连最简单的都实现不了,求教各位,拜托了

网友A:
    怀疑是你的spi接口程序有问题,验证方法使用示波器看一下spi总线上的数据,如果有数据,则确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你的spi接口程序有问题,验证方法使用示波器看一下spi总线上的数据,如果有数据,则确定是你程序有问 ...

    好的,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