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同时安装PADS Professional与Xpedition吗?

楼主(2019-11-08):
请问能同时安装pads Professional与xpedition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我之前装过这两个,好像不能同时打开,需要版本切换,就是只能使用其中一个。请问如何做到不用版本切换?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啦。

网友:
    可以,我现在就是两个都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windows開始程式庫,只會做一個目錄, 新版本VX,改會各自在windows開始程式庫開目錄.

    所以可以共 ...

好的,谢谢!

网友:
    PADS pr不是低配版的 Mentor Xpeditio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