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加速 Simulink 模型仿真速度?

楼主(2019-11-08):
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
下面几种可能性有可能导致仿真运行缓慢:

    模型中有使用 MATLAB Function 模块。此时,每个步长在计算时都要调用 MATLAB 去解释执行。这大大降低了仿真速度,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改用 Fcn 模块。
    模型中有以 MATLAB 文件编写的 S 函数。解决方法是将 MATLAB 文件编译为 MEX 文件。此外,如果可能,尽量使用 Simulink 内置的模块代替 S 函数。
    过小的步长或采样时间。在仿真过程中,保持小步长对捕获重要事件非常重要,但同时,步长过小会产生不必要的输出点,并减慢仿真速度。
    maximum step size设置太小。请尝试将该属性设置为auto。
    您可能对精度要求过高。默认的relative tolerance是 0.1%,能满足一般需求。
    时间跨度(总仿真时间)可能太长。建议缩短。
    模型中有使用 Memory 模块。该模块会导致变量阶解算器在每个时间步长计算时,被重置回一阶。
    模型中有使用 Extras 库,例如图形、自动调整、频谱分析。
    模型中有使用 scope 模块,尽管其影响很可能非常小。
    代数环,请参考之前发布的更为详细的说明。
    请不要将白噪声模块接到积分器。对于连续系统,请使用带限制白噪声块。
    模型的刚度很大,但您使用的是非刚性解算器。请尝试使用ode15s。
    过零检测(zero crossing),可能导致模型在某些仿真时刻“卡住”。您可以禁用该检测。更为具体的说明,请在帮助文档中搜索zero crossing。
    在 model configuration 中勾选 inline parameters,此时可以将所有参数内置,从而提高速度。
    使用Simulink自带的加速功能。参考:http://www.mathworks.cn/help/sim ... s-acceleration.html
    如果模型非常复杂(涉及大量模型引用和子系统),并且涉及大量数据记录,则仿真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此外,仿真速度还受系统,包括处理器、RAM等影响。如果您在仿真期间打开了任何图形示波器或其他可视输出模块,这将降低性能。仿真速度与 CPU 速度成正比。如果在仿真期间存储的变量过大,则影响仿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