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布线怎样再现有的走线上面新走一根线

楼主(2019-11-08):
mentor PCB布线怎样再现有的走线上面新走一根线,就像图中所示,我想在红线处新画一根线,这样绿色的焊盘地方就可以整体铺铜,练成整体。
但是在布线的模式下,鼠标选中红线处,不能新拉trace,请问这个怎样设置才能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信号不允许闭环。如果一定要这么操作,在editor control中设置允许环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信号不允许闭环。如果一定要这么操作,在editor control中设置允许环路即可

    你好,请问这个允许环路时图中的这个prevent loops 吗? 我试了一次,好像没起作用,不知道有没有找对地方,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允许环路时图中的这个prevent loops 吗? 我试了一次,好像没起作用,不知道有没有找对地 ...

mouse up style:plow/push下选择hockey stick/on click
就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方式走线,鼠标点在哪块走线就在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