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我想为电子显示屏增加电磁屏蔽,临时性质的与长久性质的,非常感谢!

楼主(2019-11-08):
+ T( G& X0 j, ?请教大神,我想为电子显示屏增加电磁屏蔽,临时性质的与长久性质的,非常感谢!

网友:
    电磁屏蔽在空间某个区域内,用以减弱由某些源引起的场强的措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屏蔽体可由铜、铝、钢等金属制成,但对于恒定和极低频磁场,也可采用铁氧体等材料作为屏蔽体。在一个系统内或不同系统间常会产生电磁噪声或干扰而引起系统性能恶化,因此要求,①将电力线或磁力线限制在一定区域内;②使某一区域不受外来电力线和磁力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