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 中cell的 pad 强制赋net

楼主(2019-11-08):
大家好,请问一下mentor PCB 中cell的 pad 强制赋net,这种操作怎样操作。现在的问题如下
我在使用SOT23封装时,symbol 只有123脚,而cell 是有1234 四个引脚, 那么导入PCB后,就会有4pin 空出来,没有net, 敷铜无法连上去。请问能否把cell 的PAD 赋成敷铜的net,这样两个可以直接连接起来

网友A:
Mentor EE或VX 是一个很严谨(很死板)的工具,原理图和PCB一致性是保证设计正确性的前提。首先要确认原理图上,2脚和4脚是否相连?
1.不相连
那就不要改了
    2.相连
    ①优先修改symbol,使其正确,然后更新网表
    ②如果一定要在PCB中改pin脚网络的话,关闭DRC直连即可,Mentor中是不能在PCB中更改pin脚网络的,但PCB设计是过程,最终的光绘文件才是结果和产品,只要光绘文件对,过程怎样都可以(这种方法不推荐,风险很大)

网友:
    对了,直接改PIN脚网络这种操作是AD软件的吧,但跑DRC时会报错

网友:
    死板也不尽然了,严谨也是这些超级大企业喜欢MENTOR EEVX的原因

网友:
    强连本身都是有的,只要你确认必须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 EE或VX 是一个很严谨(很死板)的工具,原理图和PCB一致性是保证设计正确性的前提。首先要确认原理图 ...

    我这边制作的三极管symbol封装只有pin 123,所以pin 4在PCB上肯定连不上了。 像这种器件,一般在制作封装时,怎样处理?

    wm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制作的三极管symbol封装只有pin 123,所以pin 4在PCB上肯定连不上了。 像这种器件,一般在制作封装 ...

    原理上是4个脚,那就做4个脚的symbo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