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fir滤波器的输出长度是否和输入长度一样长?

楼主(2019-11-08):
    各位大神,我有一个疑问。fir的输出序列长度按道理是输入序列的长度+滤波器的阶数。可最近看了一个代码,它的输出序列长度冒似与输入序列长度相同,恳请指点一下。
    滤波函数:
    #define  NUM_TAPS   48
#define  NUM_DATA   80

void floatPointFir(float *x, float *h, short order, float *y, float *w)

        short i;
        float sum;
 w[0] = *x++;                        // Get the current data to delay line
    for (sum=0, i=0; i<order; i++)      // FIR filter processing

      sum += h * w;
    }
 *y++ = sum;                         // Save filter output
 for (i=order-1; i>0; i--)           // Update data delay line
 {
      w = w[i-1] ;
 }

测试代码:
    float w[NUM_TAPS];
    void main()

        FILE  *fpIn,*fpOut;
    short i;
    char  temp[2];
        float x,  // Input data
          y;  // Output data

        fpIn = fopen("..\\data\\input.pcm", "rb");
    fpOut = fopen("..\\data\\output.pcm", "wb");
        if (fpIn == NULL)

            printf("Can't open input file\n");
        exit(0);

    // Initialize for filtering process
        for (i=0; i<NUM_TAPS; i++)

            w = 0.0;

        // Begin filtering the data
        while (fread(&temp, sizeof(char), 2, fpIn) == 2)

            x = (float)((temp[1]<<8)|(temp[0]&0xff));
        // Filter the data x and save output y
            floatPointFir(&x, firCoefFloatingPoint, NUM_TAPS, &y, w);
            temp[0] = (char)((short)y&0xff);
            temp[1] = (char)(((short)y>>8)&0xff);
            fwrite(&temp, sizeof(char), 2, fpOut);
        }
    fclose(fpIn);
    fclose(fpOut);
}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回复啊

楼主:
    大神们都忙,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