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声控小车(走直线,拍手频率越高,车速越快)怎么实现 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9-11-08):
请问:声控小车(走直线,拍手频率越高,车速越快)怎么实现 用什么芯片

网友:
你好!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选择合适的声音传感器
3、单片机完成计数
4、根据计数来控制车速
5、L298控制电机运行
6、PWM控制测速

网友:
用声音检测模块,拍手越快脉冲频率越高,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增加;反之亦然。

楼主:
    我用的 STC12C5A60S2  芯片做的这个,现在有个问题,我用的咪头得到的放大信号,变成直流电压,然后给电机,这里需要用到什么芯片

网友:
    将咪头接受到的声音通过放大器放大,然后通过 stc12c5a60s2芯片,输出pwm给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