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防漆影响射手性能的问题。

楼主(2019-11-09):
        调试好的射频低噪放和功放,在喷上三防清漆以后,射频性能下降,功放的输出功率下降0.5dBm,低噪放的噪声系数恶化.05dB左右。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调试会比较好呢?另外这样的恶化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呢?存在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三防漆是射频电性能有影响,而且,因电路频率不一样,效果不一样。
不过,因为可用的三防漆喷涂厚度有限,影响不会很大,你观察到的0.5dB,若不考虑测试误差的话,影响的确有些偏大。请明确正确的前后数据对比。
0.05dB,测试误差都不能保证了,这个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防漆是射频电性能有影响,而且,因电路频率不一样,效果不一样。
不过,因为可用的三防漆喷涂厚度有限,影响不会很大,你观察到的0.5dB,若不考虑测试误差的话,影响的确有些偏大。请明确正确的前后数据对比。
0.05dB,测试误差都不能保证了,这个不算,

这个是喷的高频三防漆,会影响射频匹配吗?感觉这么薄,不应该影响这么大!还有可能是影响了其他什么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防漆是射频电性能有影响,而且,因电路频率不一样,效果不一样。
不过,因为可用的三防漆喷涂厚度有限,影响不会很大,你观察到的0.5dB,若不考虑测试误差的话,影响的确有些偏大。请明确正确的前后数据对比。
0.05dB,测试误差都不能保证了,这个不算,

低噪放那个说错了,是恶化0.5dB,这个应该算影响比较大了吧。

网友:
相当于在微带线上添加一层介质,实质上相当于加了个小电容。
从大小来说,三防漆越多,越厚,相当于电容越大,影响越大。

检查一下这个三防漆,是否以前用过?
若是以前用过,检查一下此次的工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