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to Valor NPI脚本二次开发

楼主(2019-11-09):
Valor NPI脚本开发

Valor NPI可借助脚本语言增强软件的自动化能力,其操作命令通过命令行模式进行。命令行模式绑定程序语言例如:Perl\csh\Python\C++…控制操作Valor平台。本文利用Python语言开发脚本,其接口是基于标准通道:stdin/stdout数据流传输,主要架构框图如下:

1.   系统调用程序:
利用操作系统函数方法os.sys调用Valor NPI主程序get.exe,安装路径一般在此位置:C:\mentorGraphics\Valor\vNPI_110\edir\get\get.exe

系统在打开get.exe程序时会检查是否需要执行脚本,若此时需要传递脚本可直接在后面加上脚本文件路径和相关的参数值。
2. 脚本编译:

当系统打开get.exe程序后,会同时加载脚本以及对应的参数传递值,此时让Valor软件能读取Python脚本语言进行编译。

3. 执行Valor接口函数:
通过Valor COM接口接收Valor的操作命令例如:COM import_odb db path name db path name 等参数可通过os.sys传递。
   此时,需要在Python中编写Valor接口模块
再编写需要执行的命令,比如自动打开软件后,让其自动加载ODB++数据:
这样一来软件Valor就能识别Python脚本文件执行相关命令了。

网友(2020-05-06):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1-05-16):
    斑竹帮忙看下这个有解没有呢,谢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4949

网友(2022-03-18):
    牛人,有没有最基础的,对目前软件自带现有规则进行增删修改的操作指导,脚本开发于我而言遥不可及,目前规则能用好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