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怎么45度放置器件呢?

楼主(2019-11-09):
    如题,mentor xpedition怎么45度放置器件呢?

网友A:
    place模式下,选择器件打开属性可以直接设置角度,也可以用命令。

楼主(2019-12-23):
引用 网友A:
place模式下,选择器件打开属性可以直接设置角度,也可以用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ce模式下,选择器件打开属性可以直接设置角度,也可以用命令。

    这个命令是什么?能批量的调整吗

网友:
    器件属性里面可以随便改角度

网友(2020-08-30):
    可以将keyin 命令设置快捷键  这样在放置的时候就可以直接45度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