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戴维南端接电压不能改 吗,只能是5V嘛

楼主(2019-11-10):
Hyperlynx戴维南端接电压不能改 吗,只能是5V嘛,求指导

网友:
    这个电压是能改的,只是你没有找对地方.

网友A:
    要先在Setup-Power Supply中设置好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在Setup-Power Supply中设置好电源电压。

    已经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在Setup-Power Supply中设置好电源电压。

    对,就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