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眼图仿真配置求指导

楼主(2019-11-10):
配置里面Sequence reps,jitter type三个有什么区别,Gaussian,Uniform,Sine,仿真必须加上吗

网友:
可加可不加。。

网友A:
    你可以看差别,非常的小,适合在数率较高,margin较小的时候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差别,非常的小,适合在数率较高,margin较小的时候使用

非常感谢了

网友(2020-04-23):
    看你的驱动IC是否有输出jitter ,如果driver 有jitter 对应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