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CIS Configuration file连接SQL(未响应)

楼主(2019-11-10):
1、连接ACCESS是正常的,

2、SQL 2008 server里面也有数据,

3、设定SQL odbc两个都试过,都不能连接成功

4、设定odbc是通过C:\Windows\SysWOW64下面设定的,测试都无问题

5、设定连接SQL就无反应当,

网友A:
1, 看图片, 应该是OrCAD,  这个软件, 绝大部分人都是直接用本地库(HDL 使用表格管理)
2, 很少人会把它与数据库连接. (学EE的, 通常也没有会database 这门课)
3, 楼主这样的搭配, 比较新颖. 实验用? 还是公司领导要求?

没有答案, 但是对这个思路感兴趣.
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图片, 应该是OrCAD,  这个软件, 绝大部分人都是直接用本地库(HDL 使用表格管理)
2, 很少人会把它与数 ...

哈哈,我成功了,感谢你的支持。有机会我们交流交流.

1, 我使用的是Allegro Design Entry CIS,我不会使用ORCAD。
2, 以前我会SQL2000,有十多看没有弄了,现在感觉WIN7最低都需要SQL2008,操作差别有点大了 A
3, 因为SQL管理起来相对要方便一些,主要是自己想弄弄,ACCESS相对较简单,公司当然是SQL。
4,当时有ODBC设定问题,也有SQL设定问题,可能是我的电脑较旧了10年前的了,
   所以有时候会卡,我就以为不成功,总是关了再开关了再开。
5,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ACCESS搭一点都不卡,但SQL在连接数据库的时候会卡。
.

楼主:
下图为实验成功的图片:1,SQL数据表图

2,CIS拿出器件图

3,ODBC数据预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成功了,感谢你的支持。有机会我们交流交流.

1, 我使用的是Allegro Design Entry C ...

1, 我使用的是Allegro Design Entry CIS,我不会使用ORCAD.
    -》细看, 确实是HDL (就是你说的CIS. 我这都是黑色背景)。会用这个软件的公司, 小不了!
    -》SQL Serever 做database. 还得专门请个人维护数据库. 贵司, 看来舍得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