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VX2.6要什么电脑配置

楼主(2019-11-10):
mentor xpedition VX2.6要什么电脑配置,为啥我打开或新建一个项目原理图,要等10几分钟,哪里有设置不对吗?

网友:
主要是内存,建议16G

网友:
CPU i5-9400H/16G / 512G SSD / 2G独显,这样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如果配置没问题,主要就考虑内存的问题了,mentor新版本对内存要求比较高

网友:
    确实对内存要求比较高,同样的电脑配置,EE加载速度相对会比较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