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音频输出通过功放无法放大?

楼主(2019-11-10):
CPU音频输出为立体声左右声道输出,L/R我分别接两个NS4158声音无法进行放大?不知是会什么原因,但两个功放输出两个喇叭声音是有的?

楼主:
难道输出接耳机的模拟音频,不能通过数字D类功放进行放大?

网友:
    NS4158是有外部硬件做增益设置的。根据你的供电电压和负载大小以及输入音频信号的幅度来设定增益,确保输出电压不失真,电流不过载。

网友:
    是cpu輸出太小?量一下amp的輸入端訊號~~

网友:
    有连接电路更容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