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的设计与实现(毕业论文)

楼主(2019-11-11):
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传统的机械秤有很多缺点,比如精度不高,结构复杂,易老化,成本
高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对秤的要求的越来越高,尤其是人体秤、厨
房秤等各类便携式小型秤。电子秤与传统的机械秤相比有许多优越性, 它
用压力传感器取代机械秤的弹簧大大减小了秤的体积和制造难度,以LCD
或LED显示屏取代传统的刻度盘使外形更加美观, 由于内部集成了单片机
以及软件系统, 电子秤还拥有传统机械秤无法比拟的智能性。他可以完成
过载报警,总价计算,数据通信等众多功能。
目前市场上使用的称量工具,或者结构复杂, 或者运行不可靠,且成
本高,而且整体水平不高,部分小型企业质量差且技术薄弱,设备不全,
缺乏产品的开发能力,产品质量在低水平徘徊。因此,有针对性的开发出
一套具有实用价值的电子秤系统, 从技术上克服上述诸多缺点, 改善电子
秤应用中的不足之处,具有现实意义。
1.2 电子称重系统的应用领域
电子秤是电子衡器中的一种, 衡器是国家法定计量器具, 是国计民生、
国防建设、科学研究、内外贸易不可缺少的计量设备,衡器产品技术水平
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各行各业的现代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电子
秤的应用领域主要分为工业计量和民用消费类。在工业计量应用领域有电
子天平,珠宝秤,市场计价秤等;而民用秤主要有厨房秤,人体秤,便携
式口袋秤等。工业计量应用对精度要求较高, 而民用消费类的应用对精度
的要求不高,但对秤的外观,智能性,便携性却有很高的要求。
1.3 主要工作以及论文结构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的设计与实现
本课题的主要设计思路是: 利用压力传感器采集因压力变化产生的电
压信号,经过电压放大电路放大, 然后再经过模数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
最后把数字信号送入单片机。单片机经过相应的处理后, 得出当前所称物
品的重量及总额,然后再显示出来。此外,还可通过键盘设定所称物品的
价格。
在设计期间,本人努力查阅相关资料, 对称重的基本原理以及各软件、
硬件模块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根据性能成本考虑,在以下几方面做了
仔细的分析研究,主要有:系统模块的划分、A/D 精度的考虑、单片机与
外围模块的接口电路以及电子秤应用程序的实现等。
论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章叙述了系统的方案论证以及硬件设备的选型。
第三章详细叙述了硬件电路的设计过程,主要是各个模块的具体设计过
程,以及各部分性能指标的要求和实现。
第四章叙述了该设计软件部分的设计思路,主要是主程序和各个子程序
的详细设计方案。
第五章叙述了该设计仿真和调试结果。
第六章论文工作的总结。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的设计与实现
第二章系统方案论证与选型
按照本设计功能的要求, 本设计大致可分为五个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
信号放大模块、模数转换模块、单片机控制模块、人机交换模块。(其中
人机交换模块中包括: 声光报警、LCD 显示、键盘输入)系统设计总体方
案框图如图2-1 所示。
图2-1 设计思路框图
测量部分是利用称重传感器检测压力信号, 得到微弱的电信号(本设
计为电压信号),而后经处理电路(如滤波电路, 差动放大电路,)处理后,
送A/D 转换器,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输出。控制器部分接受来自A/D 转
换器输出的数字信号, 经过复杂的运算, 将数字信号转换为物体的实际重
量信号,并将其存储到存储单元中。控制器还可以通过对扩展I/O 的控制,
对键盘进行扫描,而后通过键盘散转程序,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数据显
示部分根据需要实现显示功能。
2.1 控制器部分
本设计由于要求必须使用单片机作为系统的主控制器, 而且以单片机
为主控制器的设计,可以容易地将计算机技术和测量控制技术结合在一
起,组成新型的只需要改变软件程序就可以更新换代的“智能化测量控制
系统”。这种新型的智能仪表在测量过程自动化、测量结果的数据处理以
及功能的多样化方面, 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则由于系统没有其它高标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的设计与实现
准的要求,根据总体方案设计的分析,设计这样一个简单的的系统,可以
选用带EPROM的单片机,由于应用程序不大,应用程序直接存储在片内,
不用在外部扩展存储器,这样电路也可简化。在这里选用ATMEL生产的
AT89SXX系列单片机。第一,片内存储器采用闪速存储器,使程序写入更
加方便;第二,提供了更小尺寸的芯片,使整个硬件电路体积更小。此外
价格低廉、性能比较稳定的MCPU,具有8K×8ROM、256×8RAM、3 个16
位定时计数器、4 个8 位I/O 接口。这些配置能够很好地实现本仪器的测
量和控制要求。
最后我们最终选择了AT89S52这个比较常用的单片机来实现系统的
功能要求。AT89S52内部带有8KB的程序存储器,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我
们的需要。
2.2 数据采集部分
电子秤的数据采集部分主要包括称重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和A/D 转
换电路,因此对于这部分的论证主要分三方面。
2.2.1 传感器的选择
在设计中, 传感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件, 因此对传感器的选择也显
的特别的重要, 不仅要注意其量程和参数, 还有考虑到与其相配置的各种
电路的设计的难易程度和设计性价比等等. 传感器量程的选择可依据秤的
最大称量值、选用传感器的个数、秤体的自重、可能产生的最大偏载及动
载等因素综合评价来确定。一般来说, 传感器的量程越接近分配到每个传
感器的载荷,其称量的准确度就越高。但在实际使用时,由于加在传感器
上的载荷除被称物体外, 还存在秤体自重、皮重、偏载及振动冲击等载荷,
因此选用传感器量程时, 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 保证传感器的安全和寿
命。传感器量程的计算公式是在充分考虑到影响秤体的各个因素后, 经过
大量的实验而确定的。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的设计与实现
为保证电子秤称量结果的准确度, 克服传感器在低量程段线性度差的
缺点。在实际工作中,要求称重传感器的有效量程在20%~80%之间,线
性好,精度高。重量误差应控制在± 0.01Kg,又考虑到秤台自重、振动和
冲击分量, 还要避免超重损坏传感器, 所以我们确定传感器的额定载荷为
5Kg,允许过载为150%F.S,精度为0.05%,最大量程时误差 0.01kg 。可
以满足本系统的精度要求.
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 在超过使用期后, 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
标定,以确定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在某些要求传感器能长期使用
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 所选用的传感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 要
能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使用特别注意:传感器属于精密部件,剧烈振动、自由落体、碰撞、
过载、过压等等,都非常容易造成传感器永久损坏或者影响精度和线性。
传感器是测量机构最重要的部件, 本次设计采用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电阻应变片电缆线等组成, 内
部线路采用惠更斯电桥,当弹性体承受载荷产生变形时,电阻应变片(转
换元件)受到拉伸或压缩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增大或减
小)从而使电桥失去平衡, 产生相应的差动信号, 供后续电路测量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