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枪 打LCD ,黑屏 ,但主板接HDMI系统还是正常的,如何解?

楼主(2019-11-11):
    静电枪 打LCD ,黑屏 ,但主板接HDMI系统还是正常的 ,屏接口MIPI屏 ,通过电子线35cm连接到主板的,

网友:
    把屏的GND通过导电胶布导到主板的GND试试

网友:
    35cm的电子线有没有做好屏蔽?接地是否良好,再一个排除一下是不是耦合进去的。

网友:
    显示屏是不是铁框的?是否有大面积接地了?
提问题要把测试的具体情况描述清楚塞~

网友:
    主板加屏蔽金属罩,效果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
    我们是国内ESD器件原厂,有FAE可以提供免费整改服务,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