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Linux环境下实现USB口的热插拔

楼主(2019-11-11):
目前要做一个在嵌入式平台上的USB口的热插拔事件。

经过我现在的分析总结目前有如下方法:

1,定时检查/proc/scsi/scsi文件

此方法只能在PC上,但在嵌入式平台上不可用。

2,netlink方式

使用netlink.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ys/un.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netlink.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netinet/in.h>

#define UEVENT_BUFFER_SIZE 2048

static int init_hotplug_sock()

  const int buffersize = 1024;
  int ret;

  struct sockaddr_nl snl;
  bzero(&snl, sizeof(struct sockaddr_nl));
  snl.nl_family = AF_NETLINK;
  snl.nl_pid = getpid();
  snl.nl_groups = 1;

nt s = socket(PF_NETLINK, SOCK_DGRAM, NETLINK_KOBJECT_UEVENT);
  if (s == -1)

        perror("socket");
        return -1;

etsockopt(s, SOL_SOCKET, SO_RCVBUF, &buffersize, sizeof(buffersize));

et = bind(s, (struct sockaddr *)&snl, sizeof(struct sockaddr_nl));
f (ret < 0)

        perror("bind");
        close(s);
        return -1;

  return s;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nt hotplug_sock = init_hotplug_sock();

  while(1)

      /* Netlink message buffer */
      char buf[UEVENT_BUFFER_SIZE * 2] = {0};
      recv(hotplug_sock, &buf, sizeof(buf), 0);
      printf("%s\n", buf);

     /* USB 设备的插拔会出现字符信息,通过比较不同的信息确定特定设备的插拔,在这添加比较代码 */

  return 0;

}

经过测试发现只能实现插与拔,但是无法具体到具体是什么设备。

3,使用mdev。

此方法相当麻烦,现在在研究中。

4,使用最原始的解析文件方式

此方法相当麻烦,生成很多文件。

就是用cat /proc/bus/usb/devices的信息生成的文件进行解析。

目前我已经完成此功能。虽然能用,但是效率太低。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