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AC/DC供电输出5V,有什么好的电路或芯片实现吗?

楼主(2019-11-11):
24V AC/DC供电输出5V,有什么好的电路或芯片实现吗?
我现在用的是整流加大电容,还是觉得电源不够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24V AC/DC供电输出5V,电源还是不稳。若想更好保证电源稳定,可以选用现成的电源模块AC/DC 或DC/DC模块,种类品牌也很多。如AC/DC 2W LDE02系,AC/DC 1W LS01系列的具体产品,省心效果好!OK.

网友:
    有很多芯片呀,比如金太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