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 pspice做下0到0.02s的定积分怎么实现?

楼主(2019-11-11):
我有个正弦信号311sinwt 想通过 Pspice做下0到0.02s的定积分怎么实现?有定积分模块吗?我只找到积分模块却不是定积分。
还有就是,有一个电压信号(类似正弦波),我想求它的有效值随时间变化的波形,能实现吗?
谢谢!

网友:
PSpice中没有定积分模块,不过有积分函数,如下图所示:

网友:
查看输入随时间变化的有效值波形,只需要添加波形的时候选择RMS()函数就可以了。
此外也可以在原理图中添加RMS探针,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