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ads 进行 滤波器仿真?

楼主(2019-11-11):
请问如何用ads 进行 滤波器仿真?多谢!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了啊

网友:
用Optimetrics,设置好可优化的变量,及目标,GO!

网友:
首先要根据滤波器的指标确定滤波器电路原理结构,比如用LC集总元件实现,还是微带滤波器?或者腔体滤波器?或者LTCC?
还要计算滤波器的最小阶数。
带宽是怎样的?
……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不好具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