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这把光栅尺能否实现【光栅尺+PIC单片机】系统的可测量的最小距离为1μm?

楼主(2019-11-11):
具体问题和光栅尺参数见图片

光栅尺参数见图片

光栅尺参数见图片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测量脉冲宽度,就是测量光栅尺
    这时候需要确定,
    1 最小PW的脉宽,
2 光栅尺每变1um,PW脉宽变化多少
    根据这个参数在判断这种方法能不能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测量脉冲宽度,就是测量光栅尺
这时候需要确定,
    1 最小PW的脉宽,

    分析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