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最小能解调的信噪比是否与调制方式有关呢?

楼主(2019-11-11):
请教大神,我知道噪声系数要求是由接收灵敏度以及基带最小的信噪比决定的,但是基带最小能解调的信噪比是否与调制方式有关呢?比如说调幅系统的NF要求比调频的高?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有关的吧,但是调制模式越高解调信噪比要求就越高,接收机要满足不同调制模式的时候应该按照最严酷的来吧。

网友:
    没有关系吧 ,和调制方式无关的
由于放大器本身就有噪声,输出端的信噪比和输入端信噪比是不一样的,为此,使用噪声系数来衡量放大器本身的噪声水平   公式表示为:噪声系数NF=输入端信噪比/输出端信噪比,单位常用“dB”。   该系数并不是越大越好,它的值越大,说明在传输过程中掺入的噪声也就越大,反应了器件或者信道特性的不理想。    在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比较低(例如NF<1)的情况下,通常放大器的噪声系数用噪声温度(T)来表示。   噪声系数与噪声温度的关系为:T=(NF-1)T0 或 NF=T/T0+1 其中:T0-绝对温度(290K)

网友:
    NF本身与调制方式无关,最终影响基带部分处理的是信号的灵敏度,它是与S/N有关系的。

网友:
有关,但关系有点绕。首先接收机灵敏度指标对噪声系数是有要求的,然后不同的调制方式的接收解调门限是有区别的,从而导致不同的调制方式接收机灵敏度是不同的,继而噪声系数也有不同要求。

网友:
    (1)调制和解调方式不同,它们所需要的门限Eb/n0(对应于一定的BER)也不相同;
(2)接收机的噪声系数为:NF=Sin+PG-(-174+10logB)-Eb/n0

网友:
    调制方式不同,解调门限就不同,灵敏度就不同。

网友:
调制方式不同,则解调门限SNR就不同,在相同的系统NF下,同样带宽的信号在不同调制方式下就会有不同的灵敏度。

网友:
    这个当然和调制方式有关,256QAM要求大约30dB的信噪比,而QPSK只需要4dB左右。

网友:
    调制和解调方式不同,它们所需要的门限Eb/n0(对应于一定的BER)也不相同;

网友:
    如果你把这三张图   贴在墙上射飞镖
    请问哪张图    比较容易射中蓝点?
    当然是64QAM    因为蓝点较多

    所以这表示一件事
    越高阶的调变    在传输过程中
    越容易受到噪声干扰
    因此   需要更高的SNR门坎   以确保可以顺利解调

    所以同样的误码率   调变越高阶
    所需的SNR越大

网友:
完整的说:
接收灵敏度和噪声有关。 除此之外,和调制解调所需的解调门限有关, 还有和解调门限对应的信号信号带宽有关。

够了吗?
还不够。
还和设备所处的温度有关。

大家可以讨论一个话题,若是接收支路不同部分放置在不同温度环境下,结果会是怎样了?

网友:
    这个正好解惑,一直想做实验,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