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捣腾了一块PCB板,打开后,丝印大小不一样,这个怎么调啊?

楼主(2019-11-11):
从网上捣腾了一块PCB板,打开后,丝印大小不一样,这个怎么调一致啊?有强迫症的人

网友:
这个有个设置,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ctrl+框选所有位号,在inspector里统一设置字符字体,高度和线宽。

网友:
    先chage到同一个字体,再设置下字体大小就好了

网友:
    SHIFT+F,选相同型号再改应该可以

网友:
    选中所有字号然后改

网友(2020-07-28):
    双击丝印,调整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