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输出驱动能力?

楼主(2019-11-11):
输出功率:3.0W(4Ω 负载), 3.8W(3Ω 负载), 5.0W(2Ω 负载),即负载电流分别为0.86A /1.12A/1.58A,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功放外接喇叭只要电流不超过1.58A都可以驱动。

网友:
可以这么说!

网友:
功放输出功率,负载明确,喇叭作为负载,有各种大小规格,喇叭上标明了其阻抗值,其阻抗和功放输出阻抗匹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