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有类似打嗝情况

楼主(2019-11-11):
环境:无线模块处于连续输入输出状态,输出瞬间电流0.2A
电源输入:3.3V,DCDC最大输出电流1.2A
用示波器查看无线模块电源,读出如下图所示的结果。
有尝试过的点:
1、增加无线模块输入电容,220u,无效
2、增加磁珠隔离,纹波变成正弦波
请哪位指点下。TKDS!

网友:
    别增大电容,你应该减小电容,往小的电容量方面试,你这个应该是连续输入输出瞬间,电源响应不了瞬态电流输出,电容增大,电容提供的瞬态电流响应时间也相对增大,相反,减小电容能提供快速的瞬态电流响应,试试用100PF加进去试试

网友:
    找一些瓷片电容试试,0.1U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的ESR太大,对这个没什么作用

网友:
    换一些小一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
    是LDO输出的吗?电源本身的响应速度填慢吧!换个供电源

网友:
    磁珠加的是多少的

网友A:
    别增大电容,你应该减小电容,往小的电容量方面试,你这个应该是连续输入输出瞬间,电源响应不了瞬态电流输出,电容增大,电容提供的瞬态电流响应时间也相对增大,相反,减小电容能提供快速的瞬态电流响应

网友:
    看起来是DCDC在小电流与大电流变化时输出模式切换引起的,强制PWM模式应该就没有了,但是低电流时效率会降低

网友B:
    这个不是打嗝,是周期性的电流变化造成的纹波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打嗝,是周期性的电流变化造成的纹波变化。

是的,因为周期性快速供电导致了这个情况,目前是调整前置电容,这个现象是对的。TKS!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打嗝,是周期性的电流变化造成的纹波变化。

调整前置电容也加不了响应时间吧?实际有作用吗?难道不是应该把加速电容换小一点吗?BTW 这个应该叫trans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前置电容也加不了响应时间吧?实际有作用吗?难道不是应该把加速电容换小一点吗?BTW 这个应该叫tran ...

    前置电容影响不了时间,适当增加是减少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前置电容也加不了响应时间吧?实际有作用吗?难道不是应该把加速电容换小一点吗?BTW 这个应该叫tran ...

    说错了前面的前置电容,是前馈电容,你这里的加速电容和前馈电容是一样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增大电容,你应该减小电容,往小的电容量方面试,你这个应该是连续输入输出瞬间,电源响应不了瞬态电流输 ...

是的,刚刚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有找到

网友:
你增大前馈电容的做法是正确,减小前馈电容纹波是增大的。

网友:
    威望不够,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前面的前置电容,是前馈电容,你这里的加速电容和前馈电容是一样东西。

哦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电容减小

网友:
    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
    把各种不同电容下的纹波对比一下

网友(2020-01-02):
    原理发出来看下,没看到你的输出电容是多少。个人认为1.减小输出电容,输出的地方增加高频电容,2.反馈通路上增加一个加速电容,比如2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