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负载论文设计

楼主(2019-11-12):
    电子负载的原理是控制内功率MOSFET或晶体管的导通量,靠功率管的耗散功率
    消耗电能的设备,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有恒压、恒流、恒阻、恒功率这几种。
本设计从直流电子负载系统方案分析入手,详细讨论了整个系统的硬件电路和
    软件实现,并给出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为便于控制的实现和功能的扩展,采用了
STC89C52 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器, 设计了DA输出控制电路、AD电压电流检测电路、
键盘电路、显示电路和驱动电路,通过软、硬件的协调配合,实现了整个设计。通
    过运放、PI 调节器及负反馈控制环路来控制MOSFET的栅极电压, 从而达到其内阻变
    化。这个控制环路是整个电路的核心实质, MOS管在这里既作为电流的控制器件同时
也作为被测电源的负载。控制MOS管的导通量,其内阻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达到
流过该电子负载的电流恒定,实现恒流工作模式。
    本设计能实现电子负载的恒流控制:能够检测被测电源的电流、电压及功率并
由液晶显示。在额定使用环境下, 恒流方式时不论输入电压如何变化(在一定范围
    内),电子负载将根据设定值来吸收电流,流过该电子负载的电流恒定。

第一章电子负载系统设计方案
    1.1 电子负载工作原理
电子负载用于测试直流稳压电源、蓄电池等电源的性能。电子负载的原理是控
    制内功率MOSFET或晶体管的导通量(占空比) ,靠功率管的耗散功率消耗电能的设
备,它能够准确检测出负载电压, 精确调整负载电流, 同时可以实现模拟负载短路, 模
拟负载是感性阻性和容性, 容性负载电流上升时间。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有恒压、恒流、
恒阻、恒功率这几种。
    (1)恒定电流方式
在定电流模式中, 在额定使用环境下, 不论输入电压大小如何变化, 电子负载
    将根据设定值来吸收电流。
若被测电压在5~10V变化,设定电流为100mA,则当调节被测电压值时,负载上
    的电流值应维持在100mA不变, 而此时负载值是可变的。定电流模式能用于测试电压
    源及AD DC电源的负载调整率。负载调整率是电源在负载变动情况下能够提供稳定的
输出电压的能力, 是电源输出电压偏差率的百分比。
    (2)恒定电阻方式
    此种状态下,负载如纯电阻,吸收与电压成线性正比的电流。此方式适用于测
试电压源,电流源的启动与限流特性。
    在定电阻模式中, 电子负载将吸收与输入电压成线性的负载电流。若负载设定
为1 k Ω, 当输入电压在1~10 V 变化时, 电流变化则为10~100 mA 。
(3)恒定电压方式
在定电压方式下电子负载将吸收足够的电流来控制电压达到设计值。定电压模
式能被使用于测试电源的限流特性。另外, 负载可以模拟电池的端电压, 故也可以
    使用于测试电池充电器。
    (4)恒定功率方式
在定功率工作模式时,电子负载所流入的负载电流依据所设定的功率大小而定,
    此时负载电流与输入电压的乘积等于负载功率设定值,即负载功率保持设定值不变。
    本电子负载机实现了在恒流模式下一定范围内的正常工作, PI 调节器的基准电压
由单片机DA转换输出。用AD转换器与单片机连接把电路中电压电流的模拟信号转
换为数字信号,然后用液晶显示方式显示出即时的电压电流。
1.2 系统设计要求
根据电子负载的原理,设计出实现恒流模式下的电子负载:能够检测被测电压
型电源的电流、电压及功率并由液晶显示。在额定使用环境下, 恒流方式为不论输入
电压如何变化(在一定范围内) ,电子负载将根据设定值来吸收电流,流过该电子负
载的电流恒定。
设计出最大功率为 100W,电流O一20A,电压O一50V的直流电子负载。
1.3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论证
根据系统的设计要求,得出以下三种方案:
    方案一:如图1-1 所示,运用传统的电子负载设计方式,通过比较器的比较结
    果及反馈来控制MOSFET的栅极电压,从而达到其内阻变化的目的。
方案二:如图1-2 所示,采用了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器,设计了AD电压电流检
测电路、键盘电路、液晶显示电路和驱动电路, ATmegal6 单片机为核心处理器。键
    盘、串口通讯和LCD实现人机交互, MOS管电路为电子负载主电路。单片机输出一定
占空比的PWM控制信号,控制功率电路MOS管的导通和关断时间,来获得实际所需
    的工作电流、电压。电路中的检测电路为电压、电流负反馈回路,通过AD采集到单
    片机,与预置值进行比较,作为单片机进一步调节PWM占空比的依据。

网友(2020-08-23):
    一直在找电子负载diy希望早早的自己做一个

网友(2020-11-27):
    这个看起来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