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降压电源芯片

楼主(2019-11-12):
输入电压9-12V 输出双路正负5V  输出电流1A

网友:
    上TI的网站,应该能找得到
http://www.ti.com.cn/zh-cn/power ... s-ldo/overview.html

网友:
    上TI的网站,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
    http://www.ti.com.cn/zh-cn/power ... s-ldo/overview.html

网友:
    上TI的网站,找找LDO,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A:
    从设计成本考虑经济性话,不要求一定单芯片输出正负5v ,1A. 推荐常用的线性稳压IC ,L7805和L7905(LM7805,LM7905),78/79三端稳压就可以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设计成本考虑经济性话,不要求一定单芯片输出正负5v ,1A. 推荐常用的线性稳压IC ,L7805和L7905(LM7805, ...

        7805/7905也可以选择插件(TO-220)的,或贴片(SO-8,TO-252/263),输出电流,可查DATASHEET.这类IC品牌丰富,选择性大!

网友:
    http://www.hmsemi.com/cp/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