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执行中断程序并下载到开发板后,第一个led灯没有任何反应,求解

楼主(2019-11-12):
单片机执行中断程序并下载到开发板后,第一个led灯没有任何反应,求解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P1^0;
unsigned int num;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45872)/256;
TL0 = (65536 - 45872)%256;
EA = 1;
ET0 = 1;
TR0 = 1;
led1=0;
while (1);
}
void T0_overtime() interrupt 1
{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ed1=~led1;
}
}

网友:
    这个得一步步查,先看能进中断否,再看led两端有电压变化没,说不定led焊反或坏。

网友:
    1,检查中断号是否对得上,2,检查灯有没有坏

网友:
中断号是对的,也可以用led1 = !led1;语句,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电路上,应该检查发光二极是否接在P10,程序也能下载到CPU,时钟电路应该没问题,可能影响的复位电路和连线没有接对,或者连线本身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