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TVS烧毁

楼主(2019-11-12):
    我们做的一款汽车仪表,系统24V供电,电源入口处加了个40V的TVS管(SMBJ40CA),最近在车上试验时发生了TVS烧掉,,电源短路的现象。
        求教各位大神是不是开启机器时候,尖峰电压能量太大导致TVS管坏的?还是关机的时候发动机产生的电流太大造成的?
      用了以下几种解决方案都不行:
          1  压敏电阻加电感加TVS,在家试验的时候压敏电阻有问题,取消了!直接电感加TVS,发现TVS烧毁,电感断路;
      2  将电感换成自恢复保险丝还是烧TVS;
      3  把TVS管的功率换成1500W的(原来是600W),1500W的也烧了。
      PS:因为压敏电阻采用的是物理吸收原理,因此每经过一次ESD事件,材料就会受到一定的物理损伤,形成无法恢复的漏电通道,所以前级的压敏电阻直接不用了!

网友:
    TVS肯定是高电压造成的,但是具体要弄成什么样子,可能只有先测试一下开发动机和关发动机电压波形后才能想解决的方案

网友:
    我有几个看法,第一,24V用40V的TVS是否合适,第二,TVS是都选型正确,是否封装太小承受不了那么大的浪涌,第三,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在TVS前加LC滤波电路先进行分摊瞬间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