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RC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9-11-12):
    我看了网友回答的问题:
一个频率为 f 的正弦信号 Vi 加到 RC 电路上,电容上的信号为:
Vc = Vi * Zc / (Zr + Zc)
Zr = R
    Zc = 1 / ( j * 2 * pi * f * C ) —— j 为虚数单位
    Vc / Vi = 1 / (1 + j * R * 2 * pi * f * C )
    信号是否能“通过”,实际上需要有一个判断标准。
    当输出信号功率为输入信号功率一半时候的频率。
即 (Vc / Vi) ^ 2 = 1 / 2 时候的频率 (10 log 0.5 = 3 )
在这个值以上时认为通过;在这个值以下时认为不通过。

我有几个疑问:
    (1)Vc / Vi= 1 / (1 + j * R * 2 * pi * f * C ),
    那么(Vc / Vi)^2应该还是复数的j的存在,为什么计算
    时认为当 R * 2 * pi * f * C  = 1 时,认为求出的就是截止频率?
(2)一般我们认为功率是个标量,但是如果在RC电路中,
Zc = 1 / ( j * 2 * pi * f * C ),
    Vc  = Vi / (1 + j * R * 2 * pi * f * C )
那么功率p=Vc^2/Zc,功率中仍然有复数j,应该就是个矢量,
    请问如何理解功率的这种矛盾说法?
请问我的理解错在哪了?

网友:
    电容是储能元件,在理想中没有等效电阻,电容上的瞬时功率不是消耗的功率,因为电容上的电流相位超前电压相位90度,因此算出来的的功率是个复数,这个功率不是电容消耗的功率,而是电容和电源交换的功率,这里电容没有耗能特性,只有储能特性,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电容会把对电路发出功率。

网友A:
    Vc / Vi= 1 / (1 + j * R * 2 * pi * f * C ) = 1 / 2

    R * 2 * pi * f * C 不是等於 1,複數的純量是(實部2 + 虛部2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 / Vi= 1 / (1 + j * R * 2 * pi * f * C ) = 1 / 2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