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100V,0.01uF的小电容并联在LED两端,防静电保护LED吗?

楼主(2019-11-12):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没有什么作用,防静电要从整个主板开始做!

网友:
    这电容能有个啥用,瞎整不是~

网友:
    你这不是瞎搞嘛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作用,防静电要从整个主板开始做!

    好的,谢谢你,学习了

网友:
    电容确实可以可以拿来吸收ESD,你可以在百度上看到一些这样的文章.例如下面的文章.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c947718e9951e79b8927c4.html
但是一般不会用电容,是因为电容影响信号的传输,所以很少用来抑制ESD.

网友:
    使用ESD器件安全点,之前有款机型就是打静电将LED灯干掉,只好加个ESD器件~最主要还是地的处理优化~

网友:
    ESD还是用专门的器件吧,搞个电容有啥用

网友:
    没见过的骚操作

网友:
    原理上可以。对响应速度没要求的话,记得100nF贴片MLCC可以搞定至少5KV人体静电,要是嫌MLCC太贵太大,或对速度有影响,可以用贴片二极管,4148一类的就行,跟LED反向并联形成互为保护,不过电路设计上须注意这个保护二极管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动作。

网友:
    起不到作用,建议在旁边加ESD管,这样效果更佳。

网友:
静电脉冲是ns级的,可以用pf级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
    LED加防护没啥用吧

网友(2019-12-20):
    没啥用,太小了

网友:
    可以的, 说不行的没有验证, 另外原理也没搞懂。 0.01u的电容对于静电来说是一个低阻路径, 另外ESD 电荷量低, 这么大的电容上升压也很低,很好的对器件保护了。

网友:
    还是用专门的ESD器件吧,这个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