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如何产生足够的磁场?

楼主(2019-11-12):
我之前用了大约5m左右长,直径0.1mm的铜丝绕的线圈。做了两个,通了3v的电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用金属靠近也没感觉到磁力。请问这是为什么?要怎样做才能让这两线圈产生的磁力足够它们相互吸到一起??

网友:
线圈是没有办法吸到一起的,你得在线圈中心放个导磁的物体,也就是铁芯!

馬達或發電機看過嗎??線圈是繞在鐵心(矽鋼片),才會產生磁場.帶動軸子.安培右手,佛萊明左手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