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盲孔怎么理解,在Altium Designer中又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9-11-12):
    埋盲孔怎么理解,在altium Designer中又怎么设置呢?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吧3 Q: }5 H' @% h8 U( J

网友:
    通俗一点这样解释、盲孔:就是 能看到孔,但不能看穿孔;埋孔;就是 完全看不到孔,被埋起来的孔;通孔:就是 能看得见孔且还能看穿的孔;

网友:
    Altium Designer17操作过程:  1、点击Design,选择Layer stack manager。出现如图2.1所示图标:                                                                           图2.1  2、点击Add layer,选择Add layer(正片) 或者 Add Internal Plance(负片)。  四层正常设计:  —–TOP —–GND —–Power —–Bottom 六层正常设计  —–TOP —–GND —–Sig1,Power —–Power —–GND —–Bottom 六层添加完层后,如图2.2所示:                                                                                                    图2.2  如果信号线太多,可将部分信号线在电源层布置。     盲孔、埋孔添加: 在图2.2中,点选Drill,出现如图3.1所示界面:                                       图3.1  选择Add,出现如图3.2界面,选择你要进行增加孔到孔的层次:                               图3.2  操作完毕后,如图3.3所示:                                            图3.3  放置过孔,双击修改过孔属于,选择过孔所连接的层次,即形成需要的盲孔、埋孔,如图3.4所示:                                                             图3.4  PCB放置不同盲孔、埋孔如图3.5所示:                                图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