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阻的采样原理

楼主(2019-11-12):
关键词:采样、精度
正文:
    一、采样电阻的采样原理
        采样电阻将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用于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测量。

    采样电阻是一种限流元件,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大,我们便说其采样电阻大,反之,称其采样电阻小。但是采样电阻并不会因为导体上没有电流通过而消失,采样电阻是一个导体的固有属性,即便导体上没有电流流过,其采样电阻也是存在的。

    采样电阻只是一个统称,对其深入了解之后会知道采样电阻多种多样,可以分为:固定采样电阻、可变采样电阻、特殊采样电阻、RT型碳膜采样电阻、RJ型金属膜采样电阻、RX型绕线采样电阻、片状采样电阻、大功率采样电阻、小功率采样电阻。

    二、采样电阻连接

       采样电阻的阻值会选在1欧姆以下,属于毫欧级电阻,但是部分电阻,有个采样电压等要求,必须选择大阻值电阻,但是这样电阻基数大,产生的误差大。采样电阻和HCPL-7840的连接如图:

       采样电阻R1的正端连接到Vin+ , 采样电阻的负端连接到Vin ,把实时的电机电流转化为模拟电压输入芯片;同时Vin和GND1连接,把供电电源的返回路径又作为采样线连接到采样电阻的负端,因为电机在工作时有很大的电流流过采样线路,电路中的寄生电感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尖峰,而此种连接能把这些暂态噪声视为共模信号, 不会对采样电流信号形成干扰;另外,为消除采样电流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采样电阻上采集到的电压信号必须经过由R2及C3组成的低通滤波器进入芯片。

网友:
    帖好子!介绍了采样电阻原理,透彻明了,又有实例设计,受益非浅!

网友A:
    片式电阻中,在精密采样电路中,是否需要采用片式薄膜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式电阻中,在精密采样电路中,是否需要采用片式薄膜电阻啊?

                          采样电阻

    采样电阻是在电路中用来检测电流大小的电阻器。它的工作方式是通过测量电流流经已知阻值的电阻后产生的电压降,由欧姆定律(I=U/R)精确计算出电流大小。通常采样电阻的阻值很小,在1mΩ到1Ω之间,精度高,温飘低。在非常精密的应用中,接触电阻和引脚的阻值可能比电阻本身的阻值还要大,所以如果使用两脚的电阻,引脚影响带来的错误可能会非常大。为了消除引脚(非电阻元素)引起的压降的影响,得到极精确的电流值,推荐采用四脚开尔文结构的电阻。

    特性:低阻值四脚开尔文连接 低温飘 低热电势 极好的稳定性

    应用场景:电力  精密测量  电流采样  汽车

    推荐系列:CSKR  CSM2512  EWSL  FNP

楼主:
    有好多贴片的取样电阻,依据设计产品合理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