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区域的复制

楼主(2019-11-12):
大家好,请问一下,mentor 的铺铜能否使用复制功能?我以前在AD内,是可以用复制功能的,就是复制top 层的铜,然后黏贴到bottom,这样比较省力,当前的做法是重复在不同的层画相同的区域,比较费力,请问一下,mentor 有类似的复制功能吗?先谢谢了

网友:
    复制的操作类似office软件,按住“Ctrl键”选中双击或用鼠标拖动,便复制出一个等大小的铜皮,然后更改层

网友:
    直接选中铜皮,画C即可,然后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