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Altium Designer转Allergo,不知道好不好上手

楼主(2019-11-12):
    想从altium Designer转Allergo,不知道好不好上手

网友:
    软件只是实现功能的途径,设计流程和理念清楚,一般1-2周都能上手

网友:
    如果有时间都学一下吧

网友:
    买本书学学基础

网友:
    上手是简单的,找找教材学学就可以了。
但是,用惯了AD,转allegro会不适应。

网友:
    我和你一样  PADS学了段时间,发现用的真不习惯   虽说拉线修线的确比AD快